请求前辈帮助 谢谢

楼主(2008-03-05):
模拟器里飞直升机 比如我推前进在松手 模拟器里的飞机还是再一直往前飞 是正常的吗 直升机会一直往前飞 不会回中的
还是模拟器里的设置问题 还是遥控的设置问题呢 我用的是XTR 谢谢

网友:
正常的,要飞机回中要反打一下。

网友:
事先学习一下直升机的飞行原理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A:
正常的! 初学者都以为直升机最简单,其实直升机是最难控制的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初学者都以为直升机最简单,其实直升机是最难控制的模型

同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