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金属件升级 后 [图]

楼主(2008-03-05):
还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安装的 问题 请指教啊 ~~~~~~~~~~~~

网友A:
十子盘和桨夹还没安装。坚定完毕。谢谢。
请速把升级后的塑料件包快发给我以示感激。

网友B:
完全安装后请楼主做个对比,谢谢

网友:
把拉马搞这么豪华有意义吗?

网友C:
有点弄不懂,为什么仅仅换了中心组而没有换斜盘?我觉得斜盘是唯一值得升级的。

网友D:
LAMA的金属件...... 我觉得值得换的就是旋翼头,换了后就不用到处找平衡杆了...

网友E:
怎么没把倾斜盘一起换掉呢?这样是好看没意义!

网友F:
我也觉得lama旋翼头是最值得换的,第一,金属件的价格和胶件的价格相差倍数没有那个高,只有2倍多,其他的价格差得太厉害了,没有必要,第二,换了之后可以减少平衡杆飞出,不用到处找,第三,减少A轴与旋翼头磨损分离,我已经试过两次打滑了,灌上502虽然也可以继续用,不过还是不好,说的不对不要拍砖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