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科曼奇能换V4的外壳吗???

楼主(2008-03-05):
我的科曼奇(也有叫V5的),以及伤痕累累了,,,特别是他的起落架太单薄了,稍微一摔就断了!!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同感???现在想问问大家他的外壳能不能换成V4的,我看他的起落架好像比较耐用哦。。。

网友:
可以的
要另外买V4的电池盒、脚架和壳,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尝试过了?

网友:
我的科曼齐到了。除了脚架固定位置外,其他无差别。 需要说明的是,V4是雪橇结构,在机架后方,需要一个固定脚架用的插管. 科只在前方有一个支点.缺少后方的插孔.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用塑料吸管改造一下就可以直接上V4的外壳了。其他前方的横杆固定位置,也需要用吸管改造一下。科的没有那个固定位置。

网友A:
科曼奇的外壳太脆弱了。
而且不好拆,也不能裸飞,不爽

网友:
刚好家里的V3不能飞了 就把V3的雪橇装在科曼奇上了 。之前也是断了一个轮子 只好用乒乓球代替。

网友:
还有 科曼奇的外壳我也剪了一块 利于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科曼奇的外壳太脆弱了。
而且不好拆,也不能裸飞,不爽

-------------------------------------------------------------你刚好说反了 科曼奇拆壳子太容易了 拔去两个起落架 再把插销拔下 就得了 反之 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飞机设计简直垃圾到家了。拆装极度不方便。换电池都要把壳子拆掉。而且机舱几乎密封的。马达飞行一会就快挂了。

网友:
哦。另外我有2套新的黄色外壳,谁要。便宜处理了。NND.对这个飞机很失望。

网友:
这壳很耐摔,就是包得太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