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ro的震动把尾锁部件给震碎了

楼主(2008-03-06):
刚才调试飞机...飞机震动超厉害....
我把油门推到最大....没到10秒...
把尾锁部分的零件给震碎了....
大家有解决飞机震动的方法吗?
我检查过..飞机的每个螺丝的扭紧的...也没有出现不协调...
怎么飞机就这么震呢??而且还出现双桨情况...
大家能帮帮我这新手的难题吗?谢谢了..!
有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天!赶快检查你的主轴,中联还有桨是否配平

网友B:
出现双桨那还不震啊把双桨先搞没了在说

网友C:
这么厉害?!比炸得还惨重!!

网友D:
试试把主桨拆下来看看还震不震~!

网友E:
有双桨一般都会震动的......先消除双桨再说, 主轴弯了也会震, 如果大齿盘跟齿轮太紧或者皮带张得太紧也有可能会震动。

网友F:
你是不是把大桨锁的太紧了?
有时大桨太紧会导致机器发疯似的抖,而且有可能有双桨。

网友G:
真会飞...机子振动就表明不正常..还加油飞...强!!

网友H:
原来震动的威力是无穷的。。。

网友I:
魔界第一猛男就是你了
强~~~~~~~~~~~~~~

网友J:
先不装浆看下,尾浆也取掉,转下看看。慢慢排除那里的问题!

网友K:
呵呵,这个问题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我刚刚搞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3649

网友L:
1.主槳的動靜平衡沒做好......
2.PITCH未做準,使的主槳在全油門時攻角不足,造成尾旋翼超轉共震所致!!!
3.螺絲部份大大可能又重新確認了一次,或許是鎖的過緊.....接近滑牙的狀態!!!進而在高速運轉時鬆脫所致!!!
(以上為個人淺見,僅供樓主大大參考!!)

网友M:
先消除双桨,然后看看你的主轴和中联,最后查查皮带,还有就是看看把桨下掉,然后开油门,看看飞机在地上是不是也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