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固朗450尾轴上的那个铝的皮带轮怎么拆阿?

楼主(2008-03-06):
请教各位大侠固朗450尾轴上的那个铝的皮带轮怎么拆阿? 多谢了,我拆了半天拆不下来 ,硬拽么?

楼主:
啊?一块换?

网友A:
用拔齿器最方便,如果没有就硬敲。

网友B:
用钳调整到与尾轴一样间隙(长的一端向下),锤子先把短的一端敲进去,注意用力要均匀,敲多了铝的会变形,然后用新的尾轴顶着旧的尾轴敲直到装好。

网友C:
不是打短端是打长端,因为铝齿连尾轴处有压花,打过压花就出来了。
还有打之前一定要加热让铝齿膨胀松动。

楼主:
弄了半天 把新轴给敲变形了 装不到轴承里面 555~~~~ 回头买一个去 还得买个拔齿器

网友B:
动手能力差了点,我一直是这么换的!没找到窍门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搞定了, 就是得硬装 :)
晕 以后直接上原装带齿轮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