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开数码相机的电池胶壳换内部电池

楼主(2008-03-06):
数码相机的电池老了, 如何打开胶壳换内部电池,
重点是如何完整一点打开胶壳.
用热风枪, 用热水..???

请教了

网友:
现在的电池一般都是热压合,所以你说的都不行!
唯一的就是,用细的刀片沿着缝慢慢割开即可!
我换过一个PSP 的电芯,就是这么搞的!
换完了,再用点502点几下,不要点的太多,不然下次就不好拆了!
祝你成功!!

网友:
现在的外壳都是离子焊,只能切开

网友:
用刀割,小心点,别切破里面的电池芯,否则可能有危险

楼主:
热压合+离子焊, oh no..

网友:
最近,正为数码相机换内置电池苦恼!
以为LZ发来了教程,谁知却是来请教的!
空欢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过笔记本的电池芯,就是打开塑料壳,买体积容量合适的锂电池芯再装回去就行,手机电池也一样,所以我想相机电池也是这样吧。

楼主:
问题是:如何打开, 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如何打开, 最好

通常要使用一点暴力,找块报废的手机电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冰冻后包上毛巾摔打,我的笔记本电池就是这么搞开的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相机如何打开?
难不成也放冰箱冰冻,再找块毛巾包上摔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冻后包上毛巾摔打,我的笔记本电池就是这么搞开的

楼上好主意!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钩刀,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搞,搞坏很多个。后来发现用 切亚克里的钩刀,非常方便————把它夹在台钳上,用钩刀顺缝慢慢拉,一次不要贪多,慢慢一直拉到底,然后换一面,四面都开了就简单了。

完工后用502,几乎看不出来打开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