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求教,LAMA炸机后换了桨振动大。另外如何减小重锤的 ...
弱弱求教,LAMA炸机后换了桨振动大。另外如何减小重锤的重量?

楼主(2008-03-06):
弱弱求教,LAMA炸机后换了桨振动大。另外如何减小重锤的重量?

网友A:
为什么要减轻重量?你是说平衡杆的小锤吗?

网友B:
是否有双桨? A B轴有没有弯?

网友C:
有个经济的方法,把B中心轴升级为金属,如果金属件的B轴弯了话,可以去修车的地方买自行车辐条,5毛一条,直径2MM的,刚好能用,选直一点的,然后用钳子剪成长度同样的,最后用锉刀锉出固定口就OK了,5毛一条能做两根B轴,为什么用金属头,因为金属头可以用内六角拆的,我现在就这么用

楼主:
轴应该有点弯了,平衡杆重锤如何减轻重量比较好,减轻多少,如何拆开搞才不会破坏原来的气动。

网友D:
我觉得平衡杆,会导致V4很不安定,会晃,

网友E:
轴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