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调问题

楼主(2008-03-06):
好盈30A电调配ESKY0004无刷马达,通电后电调发出定时**一样的短促嘀嘀嘀声音,马达不断震动但加油门没反映,是怎么回事呢?把发射机关闭后电调反而不响了马达也安静下来,再打开发射机又是老样子...

网友:
设置下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嘀嘀响说明电调和电机都好着呢!

认真看下说明书了!~

楼主:
多谢管理员,再请教下设置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是指在发射机上设置吗,我的机子是E016,发射机是ESKY 0406A ,没有说明书可看啊

网友: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警示音(每两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1
电池组电压不正常
检查电池组电压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警示音(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2
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
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配合是否正常,油门控制通道接线是否插紧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急促单音
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
将油门摇杆置于最低位置;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提示音,然后发出“12345”特殊提示音
油门通道“正/反”向错误
参考遥控器说明书,调整油门通道的“正/反”向设置

油门行程的设定方式请参考说明书第4页。是用遥控器对电调进行设置的,如果您找不到遥控器的说明书也没有关系,设置方法是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油门行程设定方式是参考什么说明书?

网友:
可在好盈网站上下载说明书(PDF格式)

http://www.hobbywing.com/downloadsm.asp?id=22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