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30图纸如何打印?

楼主(2008-03-06):
兄弟们,我在坛子里下载了330的图纸,但是我用A4激光打印机打印时,打印出来的图纸严重失真,圆变成了椭圆,哪位大哥知道如何打印,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激打有可能坏了,换个打印机

网友B:
好像是把图片拉伸了 你打印的图纸有没有边 有的话调一下打印设置

网友C:
如果是A4的pdf格式的就不能用激光打印机了,要用喷墨打印机打印,在打印选项里面设置“无边界打印”就可以了,尺寸不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