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17

楼主(2008-03-06):
我的ESKY-017起飞时为什么机身总是逆时针打转?如何处理?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检查尾桨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中立点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没调好

请楼上的能说清楚一点。谢了!

网友:
调一下尾舵机的位置,把尾舵机往机头的方向挪一点,否则尾桨的螺距不够~

网友:
就我知道的:上网找016的说明书,14页有调尾桨拉杆的说明。看看是否合乎要求。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检查你的陀螺仪。

新手建议换个好点的陀螺仪。0704真的不适合新手。

楼主:
皮带已经调紧了,还是打旋。另外该换什么陀螺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已经调紧了,还是打旋。另外该换什么陀螺仪呢?

0704是吧   很多人说E-SKY这个陀螺仪不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