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XTR无法识别0905A

楼主(2008-03-06):
把XTR安装好打开后,屏幕上出现“未发现REFLEX接口,请检查你的硬件连接”
但是我已经把0905A插电脑上了,但没有任何反应,没法控制XTR里的飞机。
但是之前玩FMS时0905A都还好用。
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A:
0905A
不能玩xtr的 玩g3.5 可以

网友B:
0905a不支持XTR,要么换控,要么换模拟器

网友C(2008-04-25):
xtr必须硬件狗才可以;即使G3也要安装几个破解版才可以用,除非你很精通电脑。0905只是个游戏秆。不是真正的硬件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