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高放问题

楼主(2008-03-06):
这个是接收机高频放大部分,bg1 c、e脚是1.8v,bg2 c、e脚是0.2v,好像饱和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
没人明白吗

网友A:
我们只用遥控器,不做遥控器。
我们只玩航模,不玩遥控器。

网友B:
是饱和了。你的接收机高放部分电压应该比2伏,显然是BG1的电压CE太高了,改一下R1的阻值试一下。

网友C:
晶体管(PNP)工作在放大状态时E极处于正偏,C极处于反偏置.NPN应该相反.我觉得应该没错(水平有限,不知对否)

网友C:
(管子的放大状态是书上写的.个人认为测下那几个件都测一下没问题就好)BG1是放大管,说白了相当于BG2 e极的可变电阻

网友D:
这是高放的典型接法。共基极高放。你在白度里搜索资料看看吧

楼主:
谢大家无私帮助
这个接收换过一个也一样,现在很近地距离有时失控。能不能在r2上并联一个电阻,使bg2 b级电压降到1.8v。电源为3.2v的,be级按0。7算,这样bg2的e级 应该为1。1v,bg2的ce级为3。2-1。1=2。1v,bg1的ce级为1。1v,好像都工作在放大状态了

网友C:
是不是发射机的毛病,比如晶体松动什么的。

楼主:
控没问题
用ppm遥控其他的直机、电固都没问题,不拉天线至少30米。这个电路是普通的公基射级高放,很多电器里都有,好点的都用mos管了,不过在网上已很难找了

网友C:
是不是机器上有干扰,把接收换到别的机机上试试

楼主:
可能是
有时间换地方试试

网友E:
这样的帖子最好是发到电子论坛去。

网友F:
模友群里,电子高手还是有不少

网友G:
BG2的基极电压是多少,调整R2和R3把BG2基极电压降下来就不会饱和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660换这里了,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