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EK2-0420(红色哪种,没标示接法)六通接收机如何 ...
ESKY的EK2-0420(红色哪种,没标示接法)六通接收机如何接线

楼主(2008-03-06):
1、2、3、4、5、6、B 这七个通道分别对应什么线,请各位说说。现在就知道3接油门,4接尾陀,5接
陀螺仪
,别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A:
3接电调。1是副翼。2是升降,4是尾翼。
黑线接外面,红线中间。白线里面。
B是单独供电。红线是正。黑线是负,一般都是用电调3好通道供电了。B可以不接

楼主:
多谢二楼很清楚,回家马上试。

网友B:
刚好我也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网友C(2008-09-06):
请教:B怎么单独接?哪个正哪个负 电压可以多少?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