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低温斯特林发动机

楼主(2008-03-06):
低温斯特林热机的大活塞用什么材料呀?中间打孔吗?应该是越轻越好吧?

网友A:
用泡沫就可以,或者用小孩玩的塑料拼接地板,甚至用几层硬纸板也行,就是重点

中间插根钢丝上点502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泡沫就可以,或者用小孩玩的塑料拼接地板,甚至用几层硬纸板也行,就是重点

中间插根钢丝上点502就好

多谢!正在准备用两层KT板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