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么样在金属上包一层橡胶?

楼主(2008-03-06):
我是做组装水暖洁具的,因为水龙头都是电镀的,在组装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被工具磕到,整个水龙头就会留下难看的疤痕。所以我想在工具上包上一层软胶,我说的工具就是螺丝刀。呆扳手。六角扳手。
  能不能用热溶胶枪,把胶条融化后在工具上包一层。

网友:
不如用报纸包好,然后拿透明胶缠好,只露出必要的部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热缩管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塑钢窗上用的包装塑料带,即便宜又方便

网友:
好注意

引用 网友A:
用热缩管包。

 便宜又好用, 套上后一烤就搞定

网友C:
用模具硅胶,涂一层上去,一个晚上就形成弹性很好的硅胶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模具硅胶,涂一层上去,一个晚上就形成弹性很好的硅胶套

没见过,什么样子呀,强度怎么样

网友:
这个样子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626192a3ad96d50f3cd374ba6e47e9f.jhtml

倒半个纸杯,加入固化剂,充分搅拌,再涂上去,固化后可以形成一层0.几毫米厚的硅胶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什么样子呀,强度怎么样

我要当小白鼠,谢谢楼上的jweufyjhf小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热缩管包。

言简意赅,字字珠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言简意赅,字字珠玑!

但谁又知道在牙外面如何包金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谁又知道在牙外面如何包金属呢?

你总能有些发散式思维!
牙上包金属古已有之!
今人是在牙上包陶瓷!

网友(2008-07-25):
就用热缩管,美观又方便,各种粗细都有,套上用电吹风一吹搞顶

网友:
严重支持用热缩管包

网友:
费这劲干嘛,五金或塑料市场专门有一种东西叫包装膜。500MM左右宽的一卷塑料薄膜,拿来一缠就好了。另外还可以用保鲜膜,也是300-500左右宽的一大卷。包装膜比较厚,但是不自粘。保鲜膜薄,但可以自粘。多包几层就好了。我们的机床出厂的时候都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