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30机和50机怎么分辨呢?

楼主(2008-03-07):
30机和50机怎么分辨呢?除了排量不一样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么?我看怎么都差不多啊

楼主:
5555555怎么没人啊

网友A:
个头不一样。。。。。。。。。。

网友B:
30用的是550的桨,50用的是600的桨

楼主:
感谢楼上的2位~~~3~Q

网友C:
30机比50體積要小,重量要低~

网友D(2008-04-09):
30的动力不如出一辙50的大。油耗50的大!

网友E:
30 50 只的是发动机型号级别
也可以通过主桨长度来分,30的550MM 50的600MM。

网友F:
30和50的区别大概有这几点,
1:从大桨的长度.30是550MM,50是600MM
2:尾管的规格不一样.
3:大齿盘的规格不一样.30的大齿盘和50的大齿盘齿数不同.
其他的甩块的大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