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回来后今天把2400圆的车床做了整改

楼主(2008-03-07):
电机回来后迟迟不敢装上去用 ,这几天在坛里浏览了有关2K4的贴和自己所使用发现这床的电机设计的确是有点问题,第一点电机功率小而虚标,第二电机工作时转速受到车床的减速比限制而导致扇热不够,第三点是电机功率本来就不够还用齿型皮带轮来传动一但受到赌转就很容易烧掉....看来我现在手头还没有更好的电机来代用只有把第二点和第三点解决先了,增大传动比和防止电机赌转我选用缝纫机的三角皮带来代替原来的皮带 ,把第一级传动比改成1:3比原来的大了一倍多点,动手吧.....今天找了块从废茶几上的铝垫,量了下还好满合适的 ,装好电机和原来的皮带轮顶火先 上床车大皮带轮

钻10MM的孔后插键槽

完成个大皮带轮,接着就是加工个小的皮带轮,

在家里翻出一条20MM外表像铁棒的铜棒

上台钳用手锯开料

这铜还真滑让我费了不少力才锯断

上床车外圆

用中心钻打孔

车完皮带槽后接着用切断刀切断

再钻4MM的定位锣钉孔

用丝椎攻丝

基本成型

两个对比下觉得还不错

装上去的样子和原来的样子对比,哈哈....经试车后感觉有力多了电机的嗡嗡吃力声也小多了,而且这皮带又好找又便宜才1.5元一条,还不错吧.

网友A:
车黄铜震纹竟然这么明显,可能是这几种原因
外圆车刀伸出来太长了
刀刃钝了或者几何形状不对
主轴框了
中托板或小托板的压紧螺丝松了
卡盘没拧紧
床的刚性有问题

网友B:
做得真漂亮!

另外,飞翔,你换下来的同步带和两个同步轮可不可以转给我啊?我到处找这种1:2减速比的同步轮和同步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黄铜震纹竟然这么明显,可能是这几种原因
外圆车刀伸出来太长了
刀刃钝了或者几何形状不对
主轴框了
中托板或小托板的压紧螺丝松了
卡盘没拧紧
床的刚性有问题

--------------------------高人 明白了。

网友C:
大论的中间那个槽是铣出来的?

网友D:
开始我也想改,但找不到这么短的三角皮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始我也想改,但找不到这么短的三角皮带

:loveliness: 报告:3A同志,LZ图里面的皮带好象是缝纫机皮带,我们这里卖1元一条.到修理缝纫机的商店可以买到.
    另外,我感觉皮带有点小,若用在小车床上我觉得在改造时用两条皮带(皮带轮车成双槽)好象能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loveliness: 报告:3A同志,LZ图里面的皮带好象是缝纫机皮带,我们这里卖1元一条.到修理缝纫机的商店可以买到.
    另外,我感觉皮带有点小,若用在小车床上我觉得在改造时用两条皮带(皮带轮车成双槽)好象能行。

对,用两条 ,老工人真是好同志,但修缝纫机的地方比皮带还难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用两条 ,老工人真是好同志,但修缝纫机的地方比皮带还难找

   :loveliness:那一定是你呆的那个城市太大了。我所在的城市修理缝纫机的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接连有好几家。
    另外,从小就爱逛街哪里卖啥基本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veliness:那一定是你呆的那个城市太大了。我所在的城市修理缝纫机的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接连有好几家。
    另外,从小就爱逛街哪里卖啥基本都知道。

我呆的城市太小了,缝纫机也没几台,修缝纫机的没活干倒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loveliness: 报告:3A同志,LZ图里面的皮带好象是缝纫机皮带,我们这里卖1元一条.到修理缝纫机的商店可以买到.
    另外,我感觉皮带有点小,若用在小车床上我觉得在改造时用两条皮带(皮带轮车成双槽)好象能行。

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皮带是两边都有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皮带是两边都有齿的?

柳州产品---两面针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边磨损了,可翻转另一面再用。

网友G:
这样改了转速比减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皮带是两边都有齿的?

我想是因为尼龙很不容易变型(伸长或者压缩),而缝纫机电机的皮带轮的直径又很小(十几毫米),这种皮带就很容易弯曲,皮带和皮带轮的接触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样改了转速比减了多少?

大轮还是原尺寸,只能减小电机皮带轮,直径减一倍速度也减一倍啊,力矩也增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轮还是原尺寸,只能减小电机皮带轮,直径减一倍速度也减一倍啊,力矩也增一倍

值得试下,实际车用不了很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弄明白为什么这个皮带是两边都有齿的?

  两边牙----皮带好弯曲,皮带接触面大。缝纫机电机的皮带轮可以做的直径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黄铜震纹竟然这么明显,可能是这几种原因
外圆车刀伸出来太长了
刀刃钝了或者几何形状不对
主轴框了
中托板或小托板的压紧螺丝松了
卡盘没拧紧
床的刚性有问题

谢谢兄弟的分析 ,我想可能也是床的钢性和刀的问题了.

网友H:
应该是刀的问题,还有你那小轮没必要车啊,能买到皮带应该有配套小轮的,我买过,大轮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真漂亮!

另外,飞翔,你换下来的同步带和两个同步轮可不可以转给我啊?我到处找这种1:2减速比的同步轮和同步带

XD不好意思了我想还是留着先,到时可能还派上用场,如果你的这套减速同步带轮坏了干脆改成我的这种皮带减速方式还好,即可增大车床主轴的输出扭距还可给电机一个缓冲.

网友:
改得不错,缝纫机带到处都有,容易购买更换,小车床用此带传动力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论的中间那个槽是铣出来的?

是在这床上用插刀插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刀的问题,还有你那小轮没必要车啊,能买到皮带应该有配套小轮的,我买过,大轮没注意

小轮有是有都是电机上带的就是皮带槽底直径太小了,钻成车床电机M8大小的轴孔,皮带轮都要分家了,所以才车的.

网友I:
请问大皮带轮内的四方键是怎样做出来,用甚么机器? 精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大皮带轮内的四方键是怎样做出来,用甚么机器? 精度高吗?

他都说是在床上插出来的了

网友J:
怎么个插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K:

3A天天上床,他最会插!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个插法啊?

固定卡盘,嚰个键一样宽的刀手动进给慢慢插

网友:
看了半天,2k4的床主轴不是通?

网友(2008-09-27):
2K4      不管是2K4还是3K4还是NK4,欢迎你的加入,咱们都是探讨小床子的技术为目的。  欢迎加入-2K4的群.

    2K4的天堂   群号:52546630

网友(2008-11-15):
好办法啊,有空我也改.不怕堵转.不怕坏同步轮.不怕断皮带!太好了

网友(2024-01-29):
07年买的2K4就没用起来过,第一次试机空转点击就烧了总运行不到十秒,直接又买的小潘家250,最近想收拾起来用了,250体积大做小东西2K4感觉舒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