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接收机接线问题(潜水一天总结出来的)

楼主(2008-03-07):
本人是新手,东凑西凑凑集了一架GL450,今天遥控和接收最后收到,但是不懂接线,翻了整个坛子没找到置顶的接收机连接舵机方法,坛子搜索半天没找到相关(搜索水平有限),找了一下午,又发了贴,总算了解了点,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后来又继续找,找了N久无意中才找到这个: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4790

然后综合这个贴和今天一天找到的相关资料,总结如下理解:

一、接收机上的顺序(电直6通接收):

1、接副翼(控制侧倾的舵机A,面对机头,右边的舵机)
2、接升降(控制俯仰的舵机)
3、油  门(也就是接电调)
4、陀螺仪(或控制尾桨的舵机)
5、接陀螺仪双感度插头(陀螺仪上只有一根线的那个插头)如果不是双感度的陀螺仪,这个插座就空着
6、接副翼(控制侧倾的舵机B,面对机头,左边的舵机)
B、单独供电,插电调哪个插头已经供电了,这个位置空着(给油直留的)

二、插头方向:
   1、颜色分黑红白:黑线朝外,红线中间,白线里面(黑负红正,白线为信号线)
   2、颜色分棕红黄:棕线朝外,红线中间,黄线里面(棕负红正,黄线为信号线)
       3、接收机上的三排针从外到内依次为负-正-信号线,假如插头插反了应该也不会烧

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补充更正。

补充的:我用的接收机是EK2-0420(红色哪种),控是ESKY0406A。

网友:
好像JR和Futaba的顺序不一致。你要看接受上标的字母排顺序

网友:
请LZ注明你所用的遥控设备是什么牌子的
找到正确的接线方法是好事
但请说明清楚,以免误导其他新手

网友:
楼主介绍的是F的接法吧。

网友:
用啥接受呢LZ?
电直的接受好像没有独立供电接口的啊

网友:
我买的GL450配天9的,工厂装的一和六通道和楼主总结的位置是反的.其实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