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180上碳刷方法来图了哦!!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上的发个拆马达的教程吧.马达死活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发个拆马达的教程吧.马达死活拆不开。

这个都不知道想办法啊,用剪指甲的剪子,夹住翘开就好!5秒钟全部搞开!东西也不会损坏!

网友:
我用钳子,拆得我烦~~~

网友:
换碳刷最好不要这样弯铜片,180电机的铜片有固定的压力范围,这样弯过后很难恢复,影响电机性能,而且容易把铜片搞断,用一个牙签顶住铜片后面,多练几次,可以直接装入碳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都不知道想办法啊,用剪指甲的剪子,夹住翘开就好!5秒钟全部搞开!东西也不会损坏!

似乎指甲剪也不是特硬. 那个刀口很软。 我回头试下。

那你弄完了,后盖复位,用什么方法。AB胶还是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指甲剪也不是特硬. 那个刀口很软。 我回头试下。

那你弄完了,后盖复位,用什么方法。AB胶还是焊锡?

用尖嘴钳从后面45度角“滑夹” ,注意“滑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故意不夹稳,让钳嘴的积压漂力可以复原到拆壳状态,这种方法多拆几次后盖的金属盖耳子可能就会断了,如果断了也用这样的方法照样把马达壳的最边缘“滑夹”弯曲压住后盖!这种滑夹有一定损伤性,这个损伤不是损伤马达,多是损伤你的防火花电容和你的手指!注意安全,有技巧的!!多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