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尺寸图纸改A4打印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图纸太大了,我想用pdf导入到ps里面然后把图纸分割成A4大小,但是现在我知道A4的尺寸(21cm*29.7cm),但是因为涉及到打印机有边距问题所以不知道分割多少尺寸的比较合理。

网友A:
用CorelDRAW问题轻易解决了

网友B:
2楼的兄弟,能不能把CorelDRAW切割A4图纸的教程给大家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C:
打印机可以没有边距的 调一下

网友D:
http://www.wzsky.net/html/Photo/Coreldraw/92042.html找到个地址,正在下软件,下完试试

网友E(2008-04-24):
用分页拼接的方法打印,见下面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9229&highlight=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