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50油直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8-03-07):
由于现在玩电直<不过隐>,准备玩大的,但对油直更本不懂,特求助.大家帮忙给概绍一下!
要求:除了控之外,配件便宜好买,性能好的,并且麻烦给我个配置要求,我只知到空机,发动机,起动机,油箱,舵机.还有配什么就不知到,拜托各位了.

网友:
先找一些在陕西的飞油机的模友

网友:
先找组织再买机,不然会走很长的弯路的。

网友:
lz小心,油鸡威力更大

网友:
威力不是问题
是安全

油鸡比电鸡安全。。。
只要发动机没启动。。就没杀伤力。
电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启动。
再加上油鸡启动后就飞,电机接电后还要装壳。

网友:
没有老鸟的帮助不要轻易上油机。

楼主:
我晕,我是拜托各位给个配置,而不是让我停止前进的步伐!

网友:
50SE舵机较顶级的怎么配置?好象有个叫总螺距的,得比其他两个要大力和快速度吧?还有油门呢?

网友:
600N
三叶46H
9252X3
401+9254
玻纤桨
上面是飞机的较低配置
电瓶、启动器、启动杆、油泵、点火电、油管、油管夹、火头和扳手
螺距尺
接收电、电量显示、三线开关(2合1降压器)

网友:
50 SE V2  X1
OS50藍頭 X1
尾舵機改直拉用配件X1
UBEC X1
4.8~6V 3600mA鋰電或鎳氫X1
火頭延長線X1
電量顯示器X1
舵機用延長線x4
3S2P開關X1
包覆接收機用保護帶X1
FK 碳仟槳X1
FUTABA GY611 X1
FUTABA 9251 X1
FUTABA 9252 X4
FUTABA GV-1 X1
三通管X1
油管X30cm
油管夾X1
副油箱X1
加油器X1
電夾X1
單向啟動棒X1
啟動馬達X1
12V -7A鉛酸電池X1
拆火頭十字版手X1
30~90油直用螺距尺X1
球頭工具X1
QS火頭冷中熱各貯備2顆..夏冷冬熱..

网友A:
电机兄,照您这套整下来得多少米啊 还有好象没见到尾舵机,用9251吗

网友:
大家请继续来一点啊!!

网友:
陀螺尾舵用760+9254如何???好象和611+9256不相伯仲的性能..
个人认为陀螺没必要加个液晶显示屏上去

楼主:
好的谢谢以上各位,抄下了。还有吗?经济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兄,照您这套整下来得多少米啊 还有好象没见到尾舵机,用9251吗

sorry~筆誤..611+9256才對
601才是配9251
或是三顆舵機用SANWA--->ERG-VX  也不錯

方鐵克 排氣管
十字盤以上全金屬改裝
這樣不錯吧

网友A:
非CCPM十字盘,有必要用三颗一样的舵机么?
还有你说的SANWA这个舵机,好象是油车用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CCPM十字盘,有必要用三颗一样的舵机么?
还有你说的SANWA这个舵机,好象是油车用的哦?

大大可以去查這顆舵機
性能不錯
舵機的使用並不侷限於油車喔
就拿9650來說
這顆當初也不是拿來當尾舵機用
但是經過試驗後
只要符合要求就是好配備
sanwa這顆數碼舵機 速度與力量拿來飛50油機操3D絕對令人滿意的

网友A:
什么大大,我是灌水出来的..
我是觉得那个总距舵机,怎么也得比其他两个大力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可以去查這顆舵機
性能不錯
舵機的使用並不侷限於油車喔
就拿9650來說
這顆當初也不是拿來當尾舵機用
但是經過試驗後
只要符合要求就是好配備
sanwa這顆數碼舵機 速度與力量拿來飛50油機操3D絕對 ...

查过了,好像太贵.我现在大概的配置是:京商30级,三叶发动机一台,胜辉驼机4个,100块的陀锣一个,电直里电一个,直制5负降压器一个,6通接收一个,013控一个,不知还差什么,大家建议一下,我一次把它搞定.

网友B:
週邊設備都有的話..
只差一顆舵機了
因為油直比電直多了一顆舵機拉油門用
所以..再多一顆舵機吧..就可以飛了
(((小聲的跟樓主說...30級三葉發動機+100RMB.陀螺儀+一般普通的尾舵機..你這樣飛起來會像大台的早期4 #機喔.(尾巴很會跑)
估計手指會非常的忙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以上各位,抄下了。还有吗?经济版的!

雷虎v2.5 - 2400
os50 - 1200
ys50 - 420
FF9 + 4x3001 - 3200
401+9253 - 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週邊設備都有的話..
只差一顆舵機了
因為油直比電直多了一顆舵機拉油門用
所以..再多一顆舵機吧..就可以飛了
(((小聲的跟樓主說...30級三葉發動機+100RMB.陀螺儀+一般普通的尾舵機..你這樣飛起來會像大台的 ...

谢谢你的建义,抄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大大,我是灌水出来的..
我是觉得那个总距舵机,怎么也得比其他两个大力点吧?

呵呵~~我的意思是..
3顆都一樣大力的..不就好嚕^^

你懂我意思嗎??也就是說..假設A舵機是公認最快也最有力的舵機
那麼..一次買三顆A舵機不就好嚕..有經費的話...連想都不用想另外兩顆要配啥..都裝一樣不就好了

呵呵

不必為了哪顆壞掉而特地要去買哪種..備品只要多一顆就好了..那顆壞就換哪一顆..沒有搭配上的問題

反正三顆力道速度都一樣..而且也足夠..只是另外兩顆變成比較有點浪費了出力..會比較輕鬆

有預算的話這樣配最好嚕..

你挑一顆拿來當總螺距就好嚕
最好舵盤改成兩枝拉桿一起雙推
這樣力量就出來了(只是調整雙拉桿比較累= =""")

另外..經濟點的配法..就我一開始說的

S3001~四顆..夠用啦.(絕對可以飛航線.練懸停...但要3D或高速昇降..就不行了)...
尾舵機我還是堅持你用401+9253或9254的比較基本
50級的機子..陀螺儀基本也要有這種等級..
不然 GY240也還過得去....最差也要用REC500等級..
否則...照你買的那個陀螺儀....(RMB100的)
尾巴的中立點很難調......我說真的!!!..拿來飛300電機都嫌不夠用了..
沒有鎖頭的壓電陀螺儀....你光是在控上面調整上下跟軸....大概就會耗掉你一大桶的油..(還不見的調的好= =")
等你想爽飛的時候...大概發動機差不多磨合好了..
然後將來你每次起降..只要引擎一調整..轉速..光調上下跟軸..有的你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