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R9X2遥控拨动熄火开关升降和副翼会跟着一起动请问 ...
我的JR9X2遥控拨动熄火开关升降和副翼会跟着一起动请问是哪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飞的是固定翼,在直升机上没问题。现在要是降落熄火很麻烦,搞不好就会摔机。特来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不会吧,我的9X2碰到类似的现象是因为试用的舵机延长线接触不好。动油门的话有一个副翼舵机跟着动几下,是由于振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