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配电固

楼主(2008-03-07):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雷鸟电直~想将就遥控再DIY个KT的电固~~~各位大大帮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三百元以内搞定
再请教一下~~哪一种模拟器要好点~真实点~~我有个FMS的模拟器对于新手练飞够了吗

网友:
我一直用 FMS.

网友A:
小布丁  用FMS有用吗???////我也用的是它
固定翼练到可以百分之七八十对准跑道降落的   就你的经验现在可以玩KT和电固了把?????????
我第一次搞KT投入了  目前是850   还没有买KT板    原打算500可以搞掂  没想到要怎么这么多????

网友:
八百块,绝对可以配一套无刷版的成品套装。练好后,花五十块买KT板,就能爽飞3D了。可以加我的群咨询:553043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布丁  用FMS有用吗???////我也用的是它
固定翼练到可以百分之七八十对准跑道降落的   就你的经验现在可以玩KT和电固了把?????????
我第一次搞KT投入了  目前是850   还没有买KT板    原打算500可以搞掂  没 ...

这个就不好说了, 我的操控技术, 据说是很烂的.

看别人对我指法的评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876&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