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请教:

楼主(2008-03-07):
1是.十字盘已经明显的左高右低,为什么飞起来还是往左偏?
2是.空中飞行突然无动力,落下后又有动力,不明白是
电池
还是点调还是遥控的问题?
我是ESKY013
谢谢!

网友A: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B:
电池 C 数不够 放电能力比较弱了
明显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到位 继续打舵直到它不再向左 或者飞到一定的高度后 向左的力量就没那么大了 不要在地面上浪费太多时间 给点油门让它离开地面 50厘米以上 效果会好点

楼主:
难到说
C还会下降?原来好好的,只是中间有2星期没用
不是在地上,是在50CM以上的情况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LZ可以借别人的电池试试
是不是满电保存了?

网友D:
哈哈,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你,你中标了,我的也是!
ESKY-013JJ的马达工作电流20A,电调工作电流25A,前段时间天冷没有一点问题,这些天气温上来了,我也出现了搂主说的这个情况,三块电池,不管是原装电池还是20C2200MAH电池,飞3-5分钟就不行了,停下来几秒再飞又可以了,我也找了很久的原因,最后确定是电调的问题,现在换了好盈40A的电调,OK,OOKK,没一点问题了,一次可以不落地飞12-15分钟,并且感觉操作的是平滑,细腻.朋友,不信你可以找个好电调试试.

楼主:
谢谢!
要换我就换飞机
呵呵

网友D:
哈哈,楼上的真逗,那你来这里请教什么嘛,以后再遇到什么问题不用请教了,直接换个JJ就OK了,米真多,好羡慕.嘻嘻

楼主:
如果真的点调的问题
我就不想玩这个飞机了,已经无数起降了
乘机换哥好点的飞机

楼主:
十字盘已经明显的左高右低,为什么飞起来还是往左偏?

网友D:
别问了,你换个新JJ,什么问题也没了,哈哈!

楼主:
呵呵
我不想更换主要的贵重的东西了
边练习边学修理边消耗配件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