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用无刷电机普遍不用外转的根源

楼主(2008-03-07):
具体原因我不太清楚,KV不够高?水冷不好搞?不过我发觉我的船用KV相同,直径相同的内转(B2845)跟外转(2215),速度基本相同,但外转航行时间要长,说明外转效率要高。

网友A:
因爲外轉結構很難水冷~

网友:
1.水冷
2.高速时候转子动平衡,特别是大规格电机
3.大规格内外转一般很少做高KV的

网友B:
相同KV的外转比内转扭矩大,省电

网友C:
极限转速,,内转要高很多,内转有限,外转上工艺比内转难些!

网友D:
外转比内转省电好象是这么一回事,不过最好别利用船体测试,因为牵涉因素多了,用空气桨和转速表得出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网友E:
momo-1用轉傳的話,不好配搭. 8.4v
mono-3用外轉不錯. 24v
不知道有否記錯電壓.

网友F:
还有外转子巨大的陀螺效应对船的操控和稳定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