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与上粘陀螺仪用的双面胶用什么样的好?

楼主(2008-03-07):
是薄一点好还是厚一点好?

网友A:
厚一点好

楼主:
原帖由
摇控汽车
于 2008-3-7 20:33 发表
厚一点好
厚一点是什么道理?如果用原配的双面胶粘两层效果会更好吗?

网友B:
厚一点避震效果好..一定要用3M的

网友C:
3M的,我用了两层.

网友D:
401盒里原带的是最好的 粘得又紧 又柔软

网友E:
我也是用原装的

网友F:
那里这么多原装??

网友G:
去淘宝上找,可以找一种韩国产的,效果跟3M的差不多的,比普通的厚些(没401带的那么厚)不过价格也老贵。

网友H:
我一直用台湾产的1.5M的双面帖.
宽度和原装的差不多.剪下两块刚好和愿装厚度一样,而且粘度和柔软度不比原装差.在香港的什么街买的才几十元,忘了.一圈15米长.够用10年了吧..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