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交流焊机、直流焊机、亚弧焊机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3-07):
以前只用过200多块钱的焊机,可能就是交流焊机了,早已送人了,又想买一台,但是看到帖子说交流焊机不如直流焊机好,还看到有亚弧焊机,不知道这几类焊机有什么不同?另外还看到有叫IGBT的好像也是一种焊机,谁能给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
俺也想知道 哪位兄弟来详细的说说 顺便带点焊工技术资料

网友:
亚弧焊多用于焊不锈钢,焊口比较脆,不太结实。但焊口外观很好。用电、用气。别的就不知道了。请内行讲讲。

网友:
我所了解的氩弧焊机

氩弧焊是气体保护的不熔化极电弧焊。
主要设备:氩弧焊机、焊炬、气瓶、减压表、焊帽、焊丝等。
购买家用氩弧焊机,电源应为220V,引弧方式为高频或脉冲式,不可买接触式焊机(比较简易便宜)。如果要焊铝就要用方波氩弧焊机(专用焊机)
焊炬一般购机时是标配,当中的易损件是喷嘴与钨极。喷嘴最好买熔凝石英喷嘴,因为它是透明的,焊接时视线好。钨极选用铈钨极,因它放射性剂量低,在家里用比较安全。其它钨极合金大多放射性较高,纯钨极因其烧损较快、承载电流小,其优点不如铈钨。购买钨极时注意看钨针上的色环(铈钨好象是黑色环的,记不清,请大家向别人再请教)。
使用的惰性气体气主要是氩气、氦气或二者混合气。我一般用普氩,因为它较便宜。纯氩与混合气相对来说较贵,焊接不锈钢或碳钢用普氩就够了。
减压表是氩弧焊专用的,不可买成氧气瓶用的减压表。
焊帽:要用头盔式,不用手持式。因为家用氩弧焊使用时,一手持焊炬,一手抓焊丝,只能使用头盔式,可以考虑使用自动变光焊帽,视线极好,不焊时透光性好,焊时自动变暗,因氩弧焊都是用在精细工件上,视线好优点多(我原来使用普通焊帽,焊接时都看不到。改用
变光焊帽后,十分理想,只是变光焊帽价格高,比普通焊帽高出好几倍)
焊丝:必须购买专用焊丝,如焊不锈钢用不锈钢专用焊丝(要与母材材质相对应),焊铝用铝焊丝(同样要与母材材质相对应)。
我所了解在致就这些了。

网友:
这种东西种类还真是不少 ,交流焊机焊接大点的东西好用就是脏 ,氩弧焊机
有几种 交流 的直流的 交流方波的  前者都不能焊接铝或黄铜 氧化严重 但是价格便宜 1000快搞定一套 / 交流方波的好 什么都能焊接 可以用焊条 可以用氩,淡气体 焊接 几乎是全能的 但是有铁心和线圈 很重 很贵 怎么也得5000。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学到了许多知识,好像大家都倾向于是用亚弧焊机,没有介绍直流焊机的。

网友:
我上次买了一台氩弧焊机1600元,卖家说还可以用于等离子切割。小功率的,最多焊3mm的板

网友:
另外请教4楼的兄台:变光的焊帽在哪里有卖?最好是网上有卖的

网友:
刚才找了一下,原来变光焊帽在淘宝就有卖的,贵的5000多,德国的,便宜的100多,国产的,不明白的是怎么这么大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学到了许多知识,好像大家都倾向于是用亚弧焊机,没有介绍直流焊机的。

直流亚弧焊机 可以切换 直接使用传统焊条。

楼主:
原来是这样,多谢指点了

网友(2009-08-12):
挖坟。同问。
现在对那种体积很小、几百元钱的小焊机感兴趣,在论坛泡了半天,看到有些朋友买了,使用感受似乎还不错,打算买一个。

网友(2009-11-14):
顶12楼,那个是小电焊机,没有大 场地建议别玩..那个飞溅出来的渣是是可以引起火灾的

网友:
我昨天淘宝上买了个变光焊帽....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吗.....

弱弱的提醒大家,不管是电焊,还是氩弧焊,都要带上面罩,和手套,还要把衣服包的严实点....
千万别不带面罩干活,不然眼睛要疼几天,面部皮肤还要脱掉一层

网友:
你买的多少钱的?便宜的小电流焊接时晃眼的,得200多元的才好用

网友:
100的....我氩弧一般都是100A以上的

网友:
焊机机

交流焊机、直流焊机、亚弧焊机

一般几百元一台的亚焊机有上面的功能全有.

网友:
亚焊这么麻烦啊?
还是买直流吧,
有很细的焊条吗?
想焊精细活,
如果自己向焊点喷CO2
有保护作用吗?

网友A:
楼上说的应该是二氧化碳保护焊,用焊丝的焊机是直流的,焊接牢度比直流焊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