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铃铛电机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的铃铛
电机
,是怎么会事,最大油门几秒后就停机了,电机和电调只是温手而已啊,我用的是好盈20安电调,
电池
的问题我已经排除了,我现在用的是12伏蓄电池.在不加螺旋桨的情况下就没有这种问题.现在我没办法了,希望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是电瓶的电流太大

网友B:
桨太大了,过载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桨换小了没用,电调和发动机都也不热啊,油门开大就停车.郁闷啊,原来都好好的.

网友D:
检查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E:
检查一下 是不是 电机引线断了一条 而导致电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