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模拟器4通道没反应(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08-03-08):
新买的ESKY的lama v4,控0404,安装软件fms设置映射是通道也是按教程说的42134213,测试摇杆时第四通道一点反应也没有,5通道就有反应。
在练习的时候直升机不能自如地左右转向(这是左手油),固定翼无法控制,通道设置中将4改成5也一样。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怎么搞?(问了经销商和厂家,还没有回音,心急)

网友A:
楼主也没说是什么摸 拟器

楼主:
控0404,买机的时候送的模拟器。

网友B:
应该是0-4-16-8吧

楼主:
好爽!
我终于搞掂了!
我在FMS老家下载了个最新的版本重新安装,终于正常了!
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可以试试,在第一行:
Version 2.0 Alpha 8.5 (Windows 95/98/ME/2000/XP)
Standard:
Flug-Modell-Simulator (FMS) Version 2.0 Alpha 8.5 (5'923 KB)

楼主:
不过只能玩直升机,固定不受控制似的,不知如何设置?

网友C:
用着感觉怎么样
我是新手,也想买个V4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下载了新版本也没有解决,不知还有什么地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