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什么是青蛙跳 谢谢

楼主(2008-03-08):
总是有人说练直机前要练习青蛙跳   青蛙跳到底是什么啊   谁告诉我啊  谢谢

网友:
练直机不要练青蛙跳,没意思,练好模拟器,直接拉起来,跳个JB,完全误导。

网友A:
楼上的说话文明点,什么JB JB的? 练习模拟器能那和真的飞行一样吗?你说的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误导! 初学者真实的飞行,不经过一个过程就想一下子飞起来.可以说是做梦,十次有九次是会炸JJ的,
什么是青蛙跳?我在网上找到的资料,摘录一段给朋友们参考:
直升机飞行教学 第一章 从“青蛙跳”开始
  一、找一位好老师吧!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
..........................................................
................................................
相信随着发动机地声浪的升高,心条跳速度也会跟着加快吧……当油门摇杆从最下方推到将近中央位置时,应该感觉到机体似乎快要浮离地面了。这时候再稍稍隹上推一下油门摇杆,让机体离地,然后立刻将油门摇杆慢慢往下拉。 怎样?离地几公分了?刚才的动作是一开始学飞直升机时的初期动作,而且要先不断地重复操作这个上下跳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在直升机圈内被称作(青蛙跳)。不要觉得见笑,青蛙跳是学直升机的必经之路。
  在青蛙跳的时候,请注意机体的姿态,如果机体一直向前跳,那么请把升降舵 的中立点微调下拉。反之,如果机体向后跳,那就把升降舵的中立点微调向上推。
  再来,观察左右跳的方向,如果向左跳,那就把副翼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向右跳,那么事副翼微调就往左扳。
  接着再来观察尾舵在机体离开地面空时的动向,如果是向左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是向右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左扳.................................
..................................
后面还有很多,不一一摘录了

网友:
还是楼上的说的好~我这两天正在跳~先学之~

楼主:
谢谢3楼  说的真详细  多谢喽

网友:
蛙跳 去了!!~~~~~~~~~~~~~~~~~~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话文明点,什么JB JB的? 练习模拟器能那和真的飞行一样吗?你说的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误导! 初学者真实的飞行,不经过一个过程就想一下子飞起来.可以说是做梦,十次有九次是会炸JJ的,
什么是青蛙跳?我在网上 ...

多跳几十次,就可以把JJ调到比较平衡了,到时候就把青蛙的那个跳,跳高点,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就不再是青蛙跳了,是小鸟飞了,

网友B:
现在没有必要专门练青蛙跳。
青蛙跳是早期直升机入门必须要经过的训练。当时只有油机,没有模拟器,只能拿机器通过青蛙跳来找到感觉。
如果上四通,模拟熟练后,可以跳过青蛙跳;如果是450,可以用它适应一下,专门练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你没必要不能代表别人没必要,必要不必要看个人,象天才那就不必要,可是初玩电直就能飞好的天才不多!少之又少!
模拟器和真实的飞行不管你说破了嘴都是不一样的,模拟器只能找到一部分感觉,要想飞起来真JJ,没有一个过程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是高手,拿到一架新JJ,也是要从青蛙跳开始的,为什么?很简单,调JJ,不用青蛙跳,就想新JJ能飞的好,直接就是梦想!

网友:
我说的是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刻苦练习青蛙跳入门(当时是唯一途经),而是多练模拟器,模拟器熟练了,上真机时还是要跳的,但很快会找到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必要专门练青蛙跳。
青蛙跳是早期直升机入门必须要经过的训练。当时只有油机,没有模拟器,只能拿机器通过青蛙跳来找到感觉。
如果上四通,模拟熟练后,可以跳过青蛙跳;如果是450,可以用它适应一下 ...

兄弟,大多人都可以模拟上3d乱翻,真机呢?模拟和真机不完全一样的。
模拟器有好处,但是不能替代真机。当然飞机有老手调,带,再加模拟,可以省很大功夫。

网友:
2楼的说"练好模拟器,直接拉起来,跳个JB,完全误导",  到了10楼又说"模拟器熟练了,上真机时还是要跳的,"! 看来你真是天才!
楼主问的是"什么是青蛙跳", 大家在互相学习,我不过把什么是青蛙跳回答了一下,至于飞电直,现在有了模拟器后需要不需要练青蛙跳,完全是个人的事,,没必要把你自己的天才显露给别人,你不跳是你,别人没高手在边上指导,就不可以从跳开始练吗?

网友:
我说的是没有必要像早期油机那样专一练青蛙跳入门,青蛙跳只作一个辅助练习、一个过渡练习。
我说的是专门。

网友:
青蛙跳对高手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一架新JJ,不通过青蛙跳去调整它就想把JJ飞起来,那是天才中的天才!

网友:
看来大家对青蛙跳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早先没有模拟器练习时,入门时的感觉为零,一小推油门立马拉下,留空的时间也就1秒,在这一推一拉的反复练习中积累感觉,这个拉油门是刻意过程。
熟练了模拟器后,上真机时怎么推油门、推多少,会有点感觉,调好的机机怎么也能晃它的3-5秒,此时你可以作出短暂的其他修正,肯定不是一种完全空白的感受,所以用不着一推一拉地练习。
高手通过一升一降来调机,那肯定不是青蛙跳练习。

网友:
本人老菜鸟,一直不敢翻,航线早没问题了;
我的经验是青蛙跳是需要的,至少要练习手对飞机油门的感觉,这是在模拟器中体会不到,具体练习多久看个人的资质了

网友(2008-05-04):
现在本人也是在乱跳着  有时模拟里选择3D机  可以把鸡鸡乱翻几下  左右 前后翻翻身   哈哈  真机的话 早就炸了吧```

网友C:
大概就可以理解成飞起来,感觉太快,就松油门落地,再起来

网友:
我说一下自己的心得.

当在模拟器上练习的时候,一是没有压力,摔就摔呗,反正是假的(嘿嘿).施加上在模拟器上练习主要是练反应,即形成反射.原来没有条件反射的,练练.二是当飞真机时,心跳加速,不知所措.压力太大了,摔机事小,丢人哦!所以只有偷着练那!!!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欢迎拍板砖\青砖^^^^^^

网友:
学习了~青蛙跳~应该很有意思~起码从自己动手做起~

网友(2012-12-07):
我看我还是跳一下比较好

网友(2013-01-07):
练习起飞和降落的

网友:
二楼老人了还不刷牙!

网友:
必须青蛙跳,否则你不熟悉自己飞机的油门-螺距曲线配合。

就算你在模拟器练好,一下子可以拉起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上天容易落地难!
特别是如果螺距曲线没有调到合适的状态,比方说如果在3D状态的话,
结果就是秒炸起落架!跟着就是大桨。

不服的试试…… 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可以理解成飞起来,感觉太快,就松油门落地,再起来

我补充一下:

是让飞机处于若离即离的状态,就是即将离地的临界点,
然后油门轻给轻收,感觉油门与其它舵面的配合。

好处是危险小,至少不会大炸机。
有点象学滑冰初期的冰上小步走,慢慢走着走着就滑起来了。
机机也是一样,跳着跳着就飞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说话文明点,什么JB JB的? 练习模拟器能那和真的飞行一样吗?你说的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误导! 初学者真实 ...

没玩过蛙跳,拉起来不就好了么。。。

网友:
練習模擬器二年了(G4…G4.5…G6)現在450真机四面懸停、正8字航線、翻根斗、橫滾都是在電腦熟練後再轉真机練習的!從未練習青蛙跳!模擬器的練習訓練沒有教青蛙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