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菜问题

楼主(2008-03-08):
控的晶振为什么那么贵?能不能用普通的那种(单片机用的)??

网友:
不可以使用你说的那种!

其实是你没有找到便宜的,呵呵!你需要舍命设备上的晶体啊?频率?

申明,我没有只是问下,不小心知道话告诉你,呵呵!

楼主:
你需要舍命设备上的晶体啊?频率?
你需要舍命设备上的晶体啊?频率?

什么意思呀?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的晶振为什么那么贵?能不能用普通的那种(单片机用的)??

能!只要频率对的上。一般的51单片机上用的晶体都是11.0592MHz的,是不能在控上面用的。如果楼主能在电子市场找到合适频率的晶体是完全可以用的。但问题是,你每个频率也就买这么1~2个晶体,电子市场的商家(例如深圳华强北的“赛格”)都是做批发的,估计老板懒得理你啊。所以就只能让模型店来这个暴利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只要频率对的上。一般的51单片机上用的晶体都是11.0592MHz的,是不能在控上面用的。如果楼主能在电子市场找到合适频率的晶体是完全可以用的。但问题是,你每个频率也就买这么1~2个晶体,电子市场的商家( ...

  模型用的频率,估计一般的电子市场上很难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需要舍命设备上的晶体啊?频率?
你需要舍命设备上的晶体啊?频率?

什么意思呀?不懂!

呵呵 舍命就是什么的意思 由于激动打字后没有检查 呵呵 所以什么变舍命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只要频率对的上。一般的51单片机上用的晶体都是11.0592MHz的,是不能在控上面用的。如果楼主能在电子市场找到合适频率的晶体是完全可以用的。但问题是,你每个频率也就买这么1~2个晶体,电子市场的商家( ...

晶体我们这零售(三角一个)就是不知道频率有没有。 一般用什么频率?给我个值,我去问老板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服务大众了(主要是偏便宜我自己)。还有什么电子元件买不到的,都可以问,这样团购才划。  我们这老板虽然零售但是是一元起,(比如你买十个电阻一元钱 买100个一样一元钱 )。我买一般100个100个买 现在所有电阻我都配齐了 哈哈 才200元不到而已!(跑题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72M频段和40M频段的。

楼主:
报喜!!找到40.5m的晶振 一块钱一个

网友:
如果你一次定10万个,可以便宜到几毛一个

楼主:
10万个???算了 也是几万元呀 不敢想

网友:
你不知道遥控是几次变频的,买到72M或40M的也没有用。。。

网友:
遥控晶体是倍频的,实际频率不是所标识的频率,实际频率要测试才知道。

楼主:
原来这样呀 难怪那么贵
可是我用的是天地飞的控 一次变频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