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量的东西很好吗?

楼主(2008-03-08):
淘宝上很多哈量的东西卖的要贵很多,懂行的朋友给摆一下

网友A:
对于量具的初步见解,我也说过一些 ,首先量具要分清真品假冒以及杂牌,质量一般,再来分析下那个品牌质量最好!其实淘宝上的买家一般都喜欢选择低价的东西,很少有谁会选择真品的上工:原因1.价格绝对的高,2.假冒的太多,一般买家根本无法确认!哈量的东西以我个人认为只能说一般,既不能说差也不会是很好的东西,但在淘宝上和普通的量具(假冒,杂牌)对比当然是哈量好了(条件必须是真品的哈量了),所以哈量。。。。。。。。。
其实真正的好东西是绝对一分钱一分货,如价格最高的数上工,在接下是成量,在上量。。。。。(假冒的价格不算哦)
不知大伙如何认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量具的初步见解,我也说过一些 ,首先量具要分清真品和假冒以及杂牌,质量分好,一般,差,再来分析下那个品牌质量最好!其实淘宝上的买家一般都喜欢选择低价的东西,很少有谁会选择真品的上工:原因 ...

对于老兄的见解部分不敢苟同.
上工的东西没得说的 就是贵.但是用起来就是省!!!比那些最便宜的货都要省!!!应为我用着呢
成量的不错,但是它的滚花刀实在差 做工好.质量太差.我就滚了3个花就平口了 .以为我点背?又买了两个-------结果一样!!!  不如地摊货.钻头分批次质量不稳定.好的真好.次的-----------------绝对不会买到假货!!!
上量的没用过------不谈
哈量的 就在我家这里.不可能买到假货.应为我不用买 .我自己有工厂,哈量的东西绝对不比成量的差,有时候还要好.当然赶不上上工的.
有不对的请哥哥谅解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丰胸,  请给我推荐一套百分表+表座---使用率不高。后面还要买好多东西,凑齐一块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丰胸,  请给我推荐一套百分表+表座---使用率不高。后面还要买好多东西,凑齐一块寄

好的!

网友:
告诉我啊。我床已买了,首选:百分表,表座、白钢条(bb25-1用多大的?我还没测)小砂轮机。报个牌子,价格?(到天津的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