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请指教

楼主(2008-03-08):
我是第一次玩无刷
电机
今天
舵机
测试仪刚到手,第一次试转
设备如下:电机是XXD2212,KV2200。
电池
11.1,1000MA
电调:XXD的30A
拿在手上转的,空载一分钟后铝合金支架温度很高(轻微烫手),空载应该电流电小的啊
这个是不是正常啊?如果负载了那还得了啊?
而且好像震动也不小哦

楼主:
对了,补充下电机有轻微打嗝现象
因为是拿在手上所以感觉是很明显的

网友:
不能长时间空转。会有大量的电能转换为热能,严重会损坏电机。

网友A:
有打嗝就要检查一下了,是不是有地方有阻碍,或是缺相。

楼主:
偶尔打嗝不象是缺相

网友B:
轴承过载!

网友C:
正常~~KV高的启动偶尔打嗝正常

网友D:
跟老师们学习

网友E(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