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完工的小型飞机哈哈

楼主(2008-03-08):
用时9个小时连设计到制作还没有试飞

翼展在500左右重量在230G左右哈哈不知道好飞不明天试飞

网友:
建議主翼可以做一點 V 型上反角..這樣滯空力會好的多..
方向舵的可動面稍小了些.轉彎可能會反應不好
建議中間機身到機尾部份改成用一跟碳纖棒.強度會好很多喔
(可以仿飄飄機的結構)

网友:
翼展在500重量在230G太重.想飞起来悬

网友:
没翼型?那你需要足够的动力才可以

网友:
1、副翼和上反角,两者至少要有一样。
2、后机身是平板的话强度是个问题。
3、机翼阻力大升力小,建议至少用弯折的方式做出一点翼型,对升力、强度都有好处。
4、各翼面前缘打圆,后缘减薄,减小阻力。
5、连杆看起来很强悍。
6、相对这个尺度来说,太重了。

网友:
舵机用的也太了点吧?还有舵机连接杆也是很粗!

网友:
这么小的飞机,竟然比我的八十厘米翼展飞机还重这么多,看来减负不单单是小学生。

网友:
问题很多啊

接受机和电池放哪啊

网友:
没翼型、没上反角,没安装角,有点悬。

网友:
这飞机也太简陋点儿了吧,呵呵

网友:
怀疑飞不了, 转弯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