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业余情况下如何确定电池的c数

楼主(2008-03-08):
电池
的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容量可以用
充电器
的放电功能进行放电,也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唯独这个c数不知如何断定它。
如果遇到个不法厂家或商家,把5c的标成(说成)50c的那我们不是成冤大头了。

网友A:
虚标现在是很普遍的了,JS们就是仗着消费者自己测不出C值,就为所欲为。
其实虽然测量C值比较难,但是可以通过测量电池内阻的方法来间接得出电池的放电能力。

网友B:
如何测量电池内阻呀...只有万用表

网友C:
太容易了“天平法”
就是找个标准的电池,然后比较下两个电池的使用效果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把内阻、电动势、C值的测量方法都写上了,大家有兴趣就去看看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009&extra=page%3D1&fromb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