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钻铣

楼主(2008-03-08):
朋友介绍的,二手钻铣。800元,合适吗?(新的1300元)电机:380v,  370w  。没有微进给。我想换220v电机。问了一下550w单项电机390元。(加变频合适吗?)

手机照的不清楚

楼主:
上面的两图是二手的,下面的图是机电城拍的,不是一个厂家。

网友:
旧变频器也3百多

网友:
新的变频器也4百8多

网友:
我觉得合适,今天去二手机械一个台钻都要500。

楼主:
我主要想了解这个便宜的钻洗的加工性能(不怕磨时间,使用率不高)。配变频器是想一变多用(多引出几个头接不同的设备,不同时使用用)

网友(2008-06-08):
不合适,没什么精度的活可以考虑.如果有精度千万别买.否则不够浪费料的.

网友A:
买来修调一下,应该能用。
3A的钻改铣不也用得满好的吗。

网友:
关键是皮实吗 多少斤?

网友:
先看体重再看三围,查病使,然后确定是否能干活

网友:
便宜啊,买来用啊

网友:
这明明是个台钻加了个滑台,还贴了张纸

楼主:
转铣不是很重,就和现在市面上一千多元的基本一样,肯定是要改造的(立柱和底盘灌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来修调一下,应该能用。
3A的钻改铣不也用得满好的吗。

和3A的转没法比。重量和刚度都小多了,优点是有个十字台。

网友B:
和3A的转没法比。如果这个是西湖7016那又当别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3A的转没法比。如果这个是西湖7016那又当别论了,呵呵。

不是西湖的 。就是滕州产的很普通的垃圾 。我觉得有个十字拖板,有个架子。800米应该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西湖的 。就是滕州产的很普通的垃圾 。我觉得有个十字拖板,有个架子。800米应该值了。

十字拖板400够了,可能还比这个好.......建议自己要什么用买什么的......不要贪便宜....象我1600买了西湖7016都后悔呢,自己现在打的孔都要20以上的,很少用得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