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TS52级发动机的人吗?

楼主(2008-03-08):
本来
发动机
是朋友帮忙调好的,但被小朋友动过油针,自己竟然调了一天都调不好。请问有用过这东东的高手吗?请问主油针和副油针一般转多少圈?用15%的油

网友A:
圈调不可取,听声音调才是正道

网友B:
我正在用.和你一样!周六调不好,没飞成.主油针太肉,小一点贫,大一点又淹了,倒装很难,正装估计还凑伙!

网友C:
我看很多模友老调不好怠速,我发现好多是主油针没调好,调得太尖了(贫油)!全风门调到最高转速后一定要退回三四牙(至少)!!!再调小风门怠速!否则再主油贫油的情况下累死你也调不出怠速!!!副油针的出厂基本位置是:在发动机熄火状态下把风门全开,调整副油针到刚从喷油嘴中全部拔出(副油针的尖端和喷油口齐平),这时再起动发动机细调,我的经验是再把副右针向里调半圈左右(不会多于一圈、不会少于四分之一圈)!!!这样调好的发动机把飞机放在跑道上怠速下不推油门飞机不会向前移动,推油就会向前走拉回油门就会停下来,空中怠速多长时间再推油都不会熄火,高空大油门高速平飞突然垂直拉起收油门做失速倒转螺旋下降百八十米改出推右也不会熄火。

网友D:
用过同厂TS40,但不是按“圈”调的,建议到《发动机》版块充电

网友E(2008-06-30):
我的两个三叶一个主油针位置在一圈过1/4,另一台却在两圈又1/2,不能论圈调

网友F:
TS 的化油器制造精度太差,非常难调
建议用这个引擎的模友换一个OS的化油器
引擎本身还是不错的,出力也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