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尾巴抖动问题(做了很多尝试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2008-03-08):
亚托450SE在飞行过程中尾巴(全新401+9650)时不时的左右摆动,貌似追尾,但调整感度和油门曲线也不见效,问题在哪里?请教!

网友A:
估计是陀螺仪安装的过紧了是不是使用扎带捆扎着?如果是去掉扎带用魔术带固定哦!

网友B:
我 的 也是 啊~~~~求救!!!

网友C:
关注中...看如何解决的!!!问题很普遍

楼主:
已经去掉了扎带,明天飞行试试看,谢谢!

楼主:
一大早看见vidct元帅的帖子 ,今天一检查,果真正是这个问题,我的是25T小齿轮出厂装配的上移了,与105尾驱动齿轮错位运行,并与大齿盘像边缘摩擦产生的这个现象,改之,现象排除!!!450SE摆尾故障已解决!!

网友D:
原帖在这里,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进来找答案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088&extra=page%3D2

网友E:
检查飞机重量吧!如超重,要换低齿数的马达铜齿或大电调.

楼主:
我用的是亚托原装的35X电调和430X电机,配的是13T齿轮,加电池飞机重790克,不可能超重,而我的WING飞机重量已经是850克+13T+好盈40A+冰封35R却用的很好,不管怎样我还是试一下看!谢谢顶贴!

网友F: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G: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按贴子上的方法全试了,基本无效,最后将尾舵臂尽可能缩短(离尾舵中心约一个轴的间距),问题基本排除。

网友H:
恭喜恭喜

网友I:
离尾舵中心约一个轴的间距,具体有多长,有没有个标准

网友J:
是不是皮带太松或太紧了,导致的

网友K:
我的SE尾巴也会随机抽一下,不过还没找到问题,也懒的弄了,就这么飞飞吧 呵呵

网友L:
尾浆夹有虚位吧,用的什么尾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