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與電直, 那個容易操縱

楼主(2008-03-08):
電直, 我已有三架, 從4#, Lama 及 37#, 一直在追求。
4#, 起飛後左右不定, 打陀總是反應慢半拍。
Lama太穩, 沒有駕駛感覺, 打陀總是掉高度
37#, 反應好但太敏感, 小一點注意 ---  炸機了

我有一台油直, 但我十年前買的, 回想當時的感覺, 它好像比電直容易操縱。
是否油直重一點而比較穩呢, 如果是, 盡量把電直加重一點對新手是否有用?

网友A:
油直好操纵   但需要慢慢调

楼主:
如果我的想法是對, 對新手有絕對好處。
事實上, 我飛電直時都十分緊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直好操纵   但需要慢慢调

話不能這樣說喔
要看你拿甚麼等級的來比
600電直跟600油直都一樣的操作吧

應該要說..油的發動機調整是一門學問....
而電的只要搞懂電調說明書就行了

操控難易度跟電直油直沒多大關係的

更不要拿小的機跟大的機比
論穩定度..LAMA夠穩夠好學吧...

如果這樣..那我說....12級油直跟亞拓電直600CF比較...那一台好操縱呢??50級油直跟450哪一台好操縱呢???是不是又不同答案..呵呵
基本上..單槳機子是越大越穩定..因為大槳慣性好..所以昇力夠..

正常說..好不好飛是取決於你的手指..而不是油或電機種

所以..每當有人問我..那一種容易學飛..我都會說LAMA
但是不是學會LAMA就能飛單槳機的
因為那是不同等級

网友:
飞飞拉马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話不能這樣說喔
要看你拿甚麼等級的來比
600電直跟600油直都一樣的操作吧

應該要說..油的發動機調整是一門學問....
而電的只要搞懂電調說明書就行了

操控難易度跟電直油直沒多大關係的

更不要拿 ...

此人有理!

网友:
对,操纵来说,同类型的机器,越大越稳,跟油或电没什么关系。只不过大鸡里油的常见,电的不常见,而小的里电的常见油的不常见,所以就都觉得油的比电的稳,好操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