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飞机安装调试

楼主(2008-03-09):
油直油门
舵机
的装调设置(经验片)
首先把发射机所有曲线清零,微调手柄全部中置。然后调整油门拉杆的长度,长度因该是正好舵机摇臂和
发动机
风门摇臂之间的距离
调节风门摇臂的中立点位置和油门舵机中立点位置,方法是通电,把发射机油门摇臂放到中间位置,安装舵机摇臂使垂直,调节发动机风门摇臂锁定位置,使发动机风门摇臂垂直的同时正好刻度在风门中间位置,这部需要心细,必要时候可以通过调节发射机的菜单中立点参数来实现,见下图记号,
接下来调节发射机舵机行程位置,是最小油门的时候,发动机风门开口大约1毫米怠速位置,最大的时候风门也最大,全部调好后因该中间的时候风门也在中间刻度,(油门曲线默认的情况下),
这样就机械位置调整完毕,可以再进一步调整发射机的熄火开关和别的曲线功能

网友A:
这个贴子好像在哪里看过

网友B:
这帖子我都看了不下3次了,拜托别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