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尾部随机抖动原因及故障排除

楼主(2008-03-09):
本人的450在某次摔机后尾部就变得很奇怪了,具体现象是不论怎么调陀螺仪、更换尾舵机和尾变距,
尾部都会随机抖动,像短促的抽筋一样,尤其是在IDLE或者大动态飞行时。由于更换和调整了上面这些
配件问题依旧,所以怀疑不是电子设备和尾波箱的问题。经仔细检查,发现在机身左侧板尾传动轮附近
有许多大齿盘留下的白色粉末,再看大齿盘和皮带传动轮(小轮)之间的间隙极小,故判断在这里两个
齿轮正发生摩擦。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大齿盘位置下降了,二是皮带轮位置上升了。前一
原因可以排除,因为主轴上的限位环并没有松;后一原因就是问题的症结,是皮带轮上升了。

为什么会上升呢?原因就在于尾皮带轮的主轴和安装架上轴承之间有一个限位器,经过长时间使用后发
生磨损,进而限位器失去作用,在高速运转时皮带轮整个组件上升,进而发生和大齿盘摩擦的现象。

解决办法:换之!

网友:
LZ超级细腻人! 你太有才!!!   我的亚托450SE摆尾故障和你的描述完全一致,今天一检查,果真正是这个问题,我的是25T小齿轮出厂装配的上移了,与105尾驱动齿轮错位运行,并与大齿盘像边缘摩擦产生的这个现象,该之,现象排除!!!

网友:
解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