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3-09):
亚拓50发动机,最近发现发动机油门怠速位置着不了车,要把油门杆往上拨一点才能启动,启动以后保持油门杆位置不变,开始大概是怠速的转速,将近1秒钟以后转速才开始上升到和和油门杆位置相对应的转速,这时把油门打到最低,发动机降到怠速,而且可以保持,另外飞机上装了定速器,我设置了两档,一档是1800转,一档是2000转,从1800转上升到2000转的时候大概需要3秒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的发动机好像油门反映有点慢,不知道还能不能调一下?新换的OS8号火头,主油针1.5圈多一格,副油针收了一点,因为出场设置在怠速位置加油门时容易熄火.

网友:
低速富油的明显表现,把副油针再收小一点看看。
另外,冷车与热车时的油门也会有一点变化,冷车打火有时是需要把油门稍微提高一点。

楼主:
谢谢Edward,我回头关注一下副油针。

刚说有这问题,今天下午飞的时候怠速油门一打就着,平时大概一周飞一次,这周是昨天飞完今天又飞,难道连着飞发动机就顺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dward,我回头关注一下副油针。

刚说有这问题,今天下午飞的时候怠速油门一打就着,平时大概一周飞一次,这周是昨天飞完今天又飞,难道连着飞发动机就顺溜点?

那是肯定的,长时间不飞发动机里的油都集聚到机匣底部,活塞没有油的话润滑和密封都不好,当然就难打一点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345&extra=page%3D1
刚才在这个帖子里看到是要退副油针,而不是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345&extra=page%3D1
刚才在这个帖子里看到是要退副油针,而不是收...

你的现象属于引擎反应缓慢吧?那按调整指示应该顺时针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