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尾舵调节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的400 pro用6c调节尾舵时,油门最低,选70%舵角就不会顶死,选100%舵角向左打满舵就顶死了,但油门放50%时就没有这个问题,请高手解释一下原因,调尾舵中立点油门应该放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你的控是不是开了上下跟轴啊?如果是锁尾陀螺,关掉跟轴就好了。

楼主:
当然开了呀,我没有装陀螺,只有跟轴才行,中立点到底在哪个位置调呢?

网友A:
不用陀螺飞400PRO?神人啊

楼主:
在家里练,到目前还没有炸。只是练航线和悬停而已。

网友B:
舵机臂长了?

楼主:
舵机臂10MM,应该是上下跟轴的问题,这样油门变了,尾舵机的中点也变了。
陀螺太贵了,比整个机子还贵!穷人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