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CAD的图倒进WORD中?

楼主(2008-03-09):
用bmp格式分辨率太低了,除此之外没有共用的格式了,用什么方法或软件可以将CAD倒进WORD中呢?哪个兄弟来指条捷径
ps:需要在word中得到原大的cad图形。

网友A:
在CAD里把图形尽量拉大,按左键框选,按CTRL+C复制,转到WORD按CTRL+V粘贴。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里把图形尽量拉大,按左键框选,按CTRL+C复制,转到WORD按CTRL+V粘贴。完成

这种方法确实有效,但是不能得到原大的图形,只能得到缩小的,怪我没说清,我想在word中得到原大的图形,感谢你的热情回复 ,继续征询有效方法:loveliness: 。

网友B:
在word中选择插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word中选择插入对象

一语点醒迷糊人,原来盖茨同志已经早有安排了 ,盖茨肯定经常找你瞧病吧 ,顺便再请教如何将cad里的A3改设成A4的幅面?

网友C:
打开CAD,复制所有元素,然后打开WORD,粘贴,然后手工调一下图形尺寸,注意要锁定纵横比,搞定。不过打印比例会变化。
为什么不直接在CAD里打印呢?
2005以后的版本在页面设置里改图纸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语点醒迷糊人,原来盖茨同志已经早有安排了 ,盖茨肯定经常找你瞧病吧 ,顺便再请教如何将cad里的A3改设成A4的幅面?

没用过autocad,我用的软件都是菜鸟级的,能够快速上手的

我设计东西经常手画草图,然后让技术人员做标准图纸存档,我这的机械工程师已经退化到成了画图机器了,但需要进行干涉和配合实验的要做三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CAD,复制所有元素,然后打开WORD,粘贴,然后手工调一下图形尺寸,注意要锁定纵横比,搞定。不过打印比例会变化。
为什么不直接在CAD里打印呢?
2005以后的版本在页面设置里改图纸尺寸。

我这往word里插图多是用来做说明书或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林大夫介绍既简单效果也好,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有点像截屏,感觉不好用。
因为必须用WORD文档,所以才这么折腾。
我现在用的是2004,默认的是A3幅面,不知道如何改成A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autocad,我用的软件都是菜鸟级的,能够快速上手的

我设计东西经常手画草图,然后让技术人员做标准图纸存档,我这的机械工程师已经退化到成了画图机器了,但需要进行干涉和配合实验的要做三维

没用过都知道怎么解决难题,忒厉害了。

网友:
这类软件都差不多,一通百通
我97年单位买电脑不到一年就自学数据库编程和局域网知识给医院做了个网络收费系统,我离开医院后他们还使用了6年,当时很少有医院能用网络系统管理收费的,很是牛逼了一阵子,后来换成了统一的医保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林大夫介绍既简单效果也好,用复制粘贴的办法有点像截屏,感觉不好用。
因为必须用WORD文档,所以才这么折腾。
我现在用的是2004,默认的是A3幅面,不知道如何改成A4的?

不过用这种方法在别的没有atocad的机器上估计要出问题,会找不到链接,所以截屏的也是一种必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