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叶发动机的点火

楼主(2008-03-09):
热火头点火最好用充电电池3~6个并联(越多越好1.25V)用,电流增大容易点火,另外如果是富油了的话也应该有点火的迹象,就多扒拉螺旋桨时间长一点,我用的就是山叶发动机,我是96年买的,如果是现在的产品我想会更好的.          要下点工夫     下面介绍调整.点火步骤 1.先把油门关闭开个小缝,  然后把油量旋扭关死后在打开约3/5~4/5处,  2 .  把化油气进气口塞住,顺时针搬动螺旋桨  ,  这时油管里的油往油箱里流(化油器 油箱连接管)  3  把化油器进气口塞住,逆时针搬动螺旋桨,这时油管里的油往化油器方向流,  要注意 .  流的不能太快(流量的大小要调油针),  螺旋桨每转一周油管里油的流动距离在3~4毫米左右,   初步调整完成.   可以试车了,   着车后还要细调,   油流量旋扭不要太大  ,   在调油针,   反复几次我想该差不多了.                                                                         如果想知道怎么调Q我   821550445                     最好 晚7~9点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指导,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着,应该是发着了2秒钟就熄火了,是什么问题啊?ap06只有一个油针,调大调小我都试了,还是不行哦,量了一下热火头有2A多点的电流,而且能运转1~2秒种是不是说明已经启动了,问题是为什么会熄火呢?
油箱高度试着改变过,油箱高度是不是要求很严格?如果这样,飞机在空中改变姿态会不会导致熄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