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CCPM舵机的安装是正确的?

楼主(2008-03-09):
(无正文)

网友:
亚托的好

网友:
只要能达到效果就是正确的

网友A:
SJM 325,500的舵机安装方式最好.等长的连杆.

SE的舵机安装方式,在PITCH变化地时候,十字盘也有轻微的走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SJM 325,500的舵机安装方式最好.等长的连杆.

SE的舵机安装方式,在PITCH变化地时候,十字盘也有轻微的走偏.

沒錯
要是SJM三顆舵機設計藏在機體裡
那就很完美了

不過SE的設計..是可以由遙控器的調整來達到相同的要求
前提是
至少要9通的控才有舵機分別微調系統
用6通..勉強調整還能接受

不過..操控直昇機這玩意
還是老話一句
你的手指功夫才是佔最大的因素
(任何直昇機到了高手手上..照樣的原地低空自旋翻)
F3C一樣精準的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