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古董万用表!!!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8-03-09):
这个表准么。。如果不准怎么校正呢?现在能卖多少钱?
我有两块7.4V的
电池
。。。用这个表测是3.3.。。这个算过放不??不过没有大肚子!

网友A:
这种老表精度一般都很高啊(表上有精度等级标识,在表盘的右下角写着那)。

网友B:
500型万用表。

网友C:
这款指针表并不是500型的
精度应该还行吧,但表针在停止位置就不准,应该调零,还是用数字表吧,也就几十块一只

网友D:
500,一代名表,过去的广电系统维修的标准配置.
曾经表中的双雄是500和MF 47。

网友D:
别修了.买个890C+吧,或者890D.前者带温度测试.

楼主:
。谢谢各位哈。。。。后面的问题还没帮解答。谢谢!

楼主:
充好了一块。量了一下。。总电压是7.4 单片电压3.7两个都一样。我只会看到小数点后1位。。。这个表能看到几位呢??我用到3.3充电算不算过放?

楼主:
调整那个旋钮坏了。。。没法调了。谁会修啊?

网友B:
指针万用表的静态调零(就是机械校零)是上面那个螺丝,不是下面那个旋钮,下面那个旋钮是用于电阻校零的。这个表确实不是500型的,是MF18.

网友E:
500的表精度应该还是很高的!
不小心一数,靠!有4块!修理小东西的时候还是在用,比较直观的看变化!好东西!

网友F:
计量所有熟人的话 帮忙校正一下 500型的精度很不错的 以前单位用过

网友G:
这个是MF18 调窗口下面的那个塑料的小螺丝 那个是效正归零的 现在这个状态测量什么估计都是偏低的

网友H:
这表耐用,但精度一般。

网友I:
兄弟 真是古董啊 你是哪里勒色堆子里刨(淘)来的啊?

网友J:
一代名表.好用

网友K:
MF18表,精度1%,对测电池电压来说可以了。

网友L:
我叔叔在供电的,给了台新的500的我,但这种表不细心确实是有点难看表上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