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钻0.1mm的孔?

楼主(2008-03-09):
请教各位:
          如何钻0.1mm的孔,有0.1mm的钻头卖吗?

网友A:
用0.1MM钻头  有0.1MM的钻头卖 只是不怎么好买。钻不锈钢我看是没戏。

网友:
是加工豆腐叭,好瓣

网友:
听说夹那么小的钻头钻东西是要用小台钻的,那种台钻可能很精密啊。

楼主:
柴油压燃发动机喷油嘴.正在设计中。

网友B:
头发丝是0.1mm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压燃发动机喷油嘴.正在设计中。

电加工还靠谱,别的.基本没戏,钻头的方法也能行的通,但是我敢说你很难找到,兰州有几个人搞出来过,..现在好象也搁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发丝是0.1mm吧?

头发有粗有细.粗的大约在0.12mm(12个丝).细的在0.02mm(2个丝).0.02毫米-0.12毫米一般为0.05-0.08毫米。

不行只有加大孔径,或用大价钱用激光做一个先试一下。

现在手边有0.3mm钻,自己磨到0.15mm可能行,明天试一试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发有粗有细.粗的大约在0.12mm(12个丝).细的在0.02mm(2个丝).0.02毫米-0.12毫米一般为0.05-0.08毫米。

不行只有加大孔径,或用大价钱用激光做一个先试一下。

现在手边有0.3mm钻,自己磨到0.15mm可能行 ...

泼点冷水.可能不行.因为小钻头的切削刃还有后角都是很难刃磨的,专业设备都很难磨,手磨更难,好的方法还是用进口的电加工设备做,激光是可以,但是价钱很贵,因为需要大功率的..0.12的钻头我有,你要真想试我倒可以送你两个,

网友C:
楼上是磁动力老鸟了,在5i注册那么早,怎么还是新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磁动力老鸟了,在5i注册那么早,怎么还是新兵啊?

不想复员

网友:
现在外面好象对外的电火花穿孔机` 专业打小孔的``加工价格比电火花机还便宜些``但是0.1的铜管``貌似不怎么好找`

网友:
用激光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是磁动力老鸟了,在5i注册那么早,怎么还是新兵啊?

以前是因为航模才来这里的,后来因为想量产发动机而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时间,最后以失败告终,.现在又喜欢上了diy雕刻机器因为看见这里有相关的内容,所以就又回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0.1MM钻头  有0.1MM的钻头卖 只是不怎么好买。钻不锈钢我看是没戏。

在广州的淘街好买得很啊,不过是钻电路板的。还有两种,一种的钻柄跟钻头直径一样的,另外一种,钻头是0.几,钻柄是3.5mm左右的。不过只能钻几毫米深。不知楼主要求什么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很好搞,淘宝上应该也有。

网友:
把要钻的东西劈成两半,然后各搞0.05的槽,然后在拼起来,绝对省钱,而且效果一样

网友:
很早以前用过0.2mm的钻头被打孔材料是黄铜 对钻床精度要求很高

网友:
要钻可以,但你首先必须有一台二万转以上的高精密钻床,

楼主:
磨钻头失败
0.3开始磨当磨到0.2 左右就开始断,实验了5只都以失败告终。可能是砂轮和钻头夹具的轴向跳动导致钻头断裂。
看来只有想别的办法解决。谢谢大家的各种提示。
为感谢大家特上两张哈量百分表内部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磨钻头失败。
0.3开始磨当磨到0.2 左右就开始断,实验了5只都以失败告终。可能是砂轮和钻头夹具的轴向跳动导致钻头断裂。
看来只有想别的办法解决。谢谢大家的各种提示。
你量一下钻头的跳动就知道了,是径向跳动造致失败,在提高径向精度后必须解决转速低的问题,

网友:
这小眼,用电火花比较方便

网友:
自磨这么小的钻头砂轮的径向跳动也必须修磨到最小,砂轮主轴的间隙也不能忽视,前者超差了振动会把钻头搞断,更别说钻了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的电极黄铜丝最小的只见过0.2的.不知是否有更小的.

网友:
要不lz把你要打的外形尺寸给我,我帮你打一下,0.12基本没问题.但是不要超过2mm深,再小再深就没办法了,.

网友D:
这么小的钻头0.1MM钨钢钻头可能有的,钻头柄是3.175MM的!
这自己怎么磨,一般设备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磨钻头失败。
0.3开始磨当磨到0.2 左右就开始断,实验了5只都以失败告终。可能是砂轮和钻头夹具的轴向跳动导致钻头断裂。
看来只有想别的办法解决。谢谢大家的各种提示。
为感谢大家特上两张哈量百分表内部照 ...

18块的哈量百分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小的钻头0.1MM钨钢钻头可能有的,钻头柄是3.175MM的!
这自己怎么磨,一般设备是无法完成的!

丰胸进点0.01---0.1mm的供应模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块的哈量百分表?

3A兄,你那18元的哈量百分表那里是正宗,是假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丰胸进点0.01---0.1mm的供应模友呀

3A兄 ,这么大的钻头,如果供给模友,要是模友使用不当或钻头本身就。。。那我可就身败名裂了
还得了个“奸商”的罪名哦!

楼主:
钻0.1孔太不易,其他加工成本太高.
由于喷油时内压很高,所以雾化效果也不好.现在改用轴针式喷油嘴设计,这样孔就好做了.
不过对加工超小孔大家讨论一下也有好处,我是受益非浅
.
谢谢大家.

网友: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去买内径0.1的注射针头,外径大约0.5。钻个0.5的孔,把针头装进去不就成了0.1的孔了吗?

楼主:
我考虑过。但是如何固定针头呢?太小锡焊、点焊、铜焊都不行。内外都是高压高温。

网友:
不知道你设计的结构是怎样的?把针管的两端卯上不就行了。钻孔的时候两端用稍微大点的钻头扩一点。

网友:
有的,不太好买,RS上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