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西安6通还有救么

楼主(2008-03-09):
好像就是哪里接触不连一样,用手在接收机上随便按按才有信号,有时有时没有,好像没看出那里有虚焊,这东西应该不能用了吧

网友A:
检查晶体插座

网友B:
您振动看一下,摇一下看有不骨响声,有的话肯定坏了

楼主:
晶体座没问题,用手在上面乱按,按着按着就好了,在按着按着又坏了

网友C:
类似于这种时好时坏的现象很难判断是哪里坏,有可能是哪个电阻或什么元件虚焊都有可能,建议LZ在按坏的情况下测试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而LZ又没有比较高级的仪器测试时建议LZ不要使用,免得得不偿失

楼主:
呵~~我对这菜鸟一只,没什么仪器可以测试,也不知道怎么测,这东西买来的时候就这样,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晶体座有问题,焊后好像就好了,谁知道隔了有一段时间没碰后会坏

网友D:
既然是菜鸟,就不要折腾了,退货!

网友E:
先看看線路板上的焊點有沒虛焊,有沒零件看上去是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