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抽筋?

楼主(2008-03-09):
亚托450SE在飞行过程中尾巴(全新401+9650)时不时的左右摆动,看了
gzbzyj67
和
vidct
的帖子,马上检查,结果很失望,没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还要做那些检查

网友A:
尾推有点涩?

网友B:
如果不是摩擦,那就先降低感度看看。

楼主:
都试过了,决定将13T换回11T的试试,可能飞机太重了,电调受不了

网友C:
仔細看一下橫,直,尾軸有沒彎,然後換對新主槳看看
還有試一下變更皮帶鬆緊度,尾巴慢摆多數都是轉速太低或者感度太小
但像響尾蛇的哼尾原因是N多,去找個高手看看你的機子會比較好解決..

网友D:
如果尾推顺滑的话,可能是陀罗受干扰,可将一拉罐可乐剪一铝皮,大小和陀罗底部一样,用胶带包好,垫于其下方,不妨一试.

楼主:
昨天连夜将13T换回11T,飞机终于正常了.不甘心,又换了一个12T的,飞了10块电池,一切正常,看来都是超重惹的祸(我的飞机有850克),看来要想飞13T的齿,只能换45A的电调了

网友E:
高手不在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G:
13T过载,电池无法承受。电调保护